v470 用一会掉电

楼主(2017-03-06):
,mos管换了  显卡 加焊   南桥加焊   还是掉电

网友:
掉电查温控,各供电和信号是否稳定,

网友:
不什么都加焊呢,是进系统掉还是进pe掉啊还是都掉,多久掉电!看一下掉电规律,再一步步排除呢!!

网友:
楼主是定时掉电还是不定时掉啊,温度高吗?掉电前花屏什么的吗

网友:
查一下CPU供电

网友:
cpu供电不稳定,系统问题,都有可能

网友:
重点查下CPU供电

网友:
整个主板都加焊一下,说不定就不掉电了

网友:
CPU供电附近没有装的电容 加几个330的上去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