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手机菜鸟询问下诸位大哥

楼主(2017-03-06):
苹果
手机
硬盘时要加油 这个油可以用焊
笔记本
芯片的焊膏代替吗
拆硬盘之前要打磨下 这个打磨电钻那个型号的性价比高
拆完芯片除胶要用除胶液还是直接用烙铁铲胶呀
请大哥们指教
笔记本

网友:
怎么没有爱心人士出现

网友:
除胶 直接疯抢吹 刀片往下铲就好啦

网友:
撬硬盘时加的焊油应该可以用你说的焊膏;除胶用风枪加刀片

网友:
除胶用风枪加刀片,注意力度,

网友:
焊膏一般都可以通用电子产品的焊接,只是质量不同而已,打磨用手动的要注意控制了,至于拆封胶芯片的话手法有多种:风枪配合刀刮、电烙铁除胶等。除胶液也就小白想下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