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H61-M LX 不出显卡供电维修

楼主(2017-03-06):
  口述为主,没拍照 因为当时我也没想到能修好~~~

故障为卡69代码! 测得没有显卡供电! 马上刷BIOS ,刷好BIOS后 故障还是一样,不出显卡供电。只是代码变成了3F 。。。
对显卡供电的MOS管打阻值为500多,正常。可是还是尝试更换下。以往后维修到更换MOS管好的!

更换好MOS管。故障还是一样!打阻值行场信号也没发现问题! 对着驱动芯片供电测了一遍,没有发现问题!

于是跑到了主芯片这边ASP1000RM。  看主芯片的脚位有关显卡的测了一遍!! 最后停留在了显卡供电的PG脚上面,点位图看引脚通过上拉电阻 拉到3.3V。
而我测了为0V 。断电 打电阻阻值为10K 正常。打芯片引脚PG脚为500多。也不短路! 没办法,还是尝试更换主芯片!

第三个电阻就是为上拉电阻。。。

换完芯片。再次上电。结果代码跑到了D7 亮机了。

显卡供电不出来难修,,大家以后多多测测主芯片的条件。不行就换一个~~

 会员13942372元2022-12-9 17:35

网友:
这是集显供电吧

网友A:
那个PG是VRM_PWRGD把?

网友:
你自己开店了?

网友B:
修的有条有理,另外把便是的UP6262类似的8脚小芝麻管芯片拆了,这玩意基准输出到各类芯片的反馈端口,不良也会引起无电压。

网友C:
楼主换了之后有没再测一下呢?

网友D:
这种 供电芯片  料板不多的话 也不好搞

网友:
这个还真不好修,我也有一个样的。直接加了个显卡

网友E:
这个还有一个问题,检查一下U的集显
有可能会烧集显,我就烧了一个U,不过我是有保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还有一个问题,检查一下U的集显
有可能会烧集显,我就烧了一个U,不过我是有保的

已经进系统试机子后完美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换了之后有没再测一下呢?

换了之后是出3.3V 电压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PG是VRM_PWRGD把?

不是,是集显的PG

网友:
打工仔一个

网友:
楼主怎么知道哪个是集显PG的?有图纸吗

网友:
谢楼主分享以后见到这种故障又多了一个思路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修的有条有理,另外把便是的UP6262类似的8脚小芝麻管芯片拆了,这玩意基准输出到各类芯片的反馈端口,不良 ...

这个芯片我遇到过是死机故障

网友:
lz修的有理有据,值得参考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值得学习

网友:
遇到这种刷BIOS不行就放弃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芯片我遇到过是死机故障

这种芯片拆掉也没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芯片拆掉也没什么问题。

是的 顶多不能超频

网友B:
是的,顶多BIOS里面的加压调整电压无效罢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 ! 下次遇到就简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顶多BIOS里面的加压调整电压无效罢了。

是的 。。。。

网友:
少见的问题,显卡供电少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芯片我遇到过是死机故障

膜拜下神人   不知阁下是如何确定死机就是他的问题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 供电芯片  料板不多的话 也不好搞

太对了   台机维修要建立在有庞大料板的基础上啊

网友:
楼主用的是什么品牌的诊断卡 ?检测结果也确是详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