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吹苹果6的硬盘用多少温度最适合,请大哥指点

楼主(2017-03-06):
吹苹果6的硬盘用多少温度最适合,拆IPAD的硬盘温度用多少适合不会掉点,一台快克857DW,一台快克861DW,温度在多少,风力在多少,多少时间能吹下来,请大哥们指点一下,861,230度风力50,吹好,还是350度风力20吹好,谢谢大哥们

网友:
这个问题  还是自己拿废板练习最好  别人的 不一定就适合你

网友:
温度的高低影响有:风枪品牌、风速配合、个人手法区别、风枪口口径、主板所放夹具的影响,所以温度不是死的。还有就是主板薄厚、面积大小。严格来讲有这些,但是对于熟手而言,都不太多计较。

网友:
各品牌风枪指标不太一样

网友:
听说吹下来320  20   2分钟之内去下

网友:
谢谢各位大哥指点

网友:
370度  370度 370度

网友:
是吹手机6硬盘的温度,还是吹IPAD的温度,风力多少,大哥能指点下吗

网友:
别人设置的温度只能做为参考还是要自己多练习去把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