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进水维修 开机后蓝屏

楼主(2017-03-06):
同行拿来的机器  联想Y470  不开机  一股糊味   拆机后CPU供电95831烧毁。更换95831  发现引脚烧断  补线后测阻值正常 通电开机  直接让徒弟装机  装好后发现蓝屏   又拆一遍  发现蓝屏的时候CPU供电降低至0.5V左右   测反馈电路正常  换CPU供电上下管  故障依旧  最后再报废主板上拆一个95831  补线装好   开机正常  做系统干什么的全部正常  更换的95831 X宝所购   中间更换过几个X宝买的  不行  拆机的却可以    中间更换的电阻 电容  看官自己看吧  不一一标注了。 查95831条件就能找到!

网友A:
有些时候不要完全相信这个淘宝购买的新芯片

网友B:
淘宝的芯片好多坏的

网友C:
我比较喜欢拆料板上的芯片  新订货了的  要补焊脚位 很多还不沾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比较喜欢拆料板上的芯片  新订货了的  要补焊脚位 很多还不沾锡

我们这小县城  料板不多!不好拆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淘宝的芯片好多坏的

我订的北桥显卡 现在在淘宝一家定点   他家出售的北桥显卡 包上机一星期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些时候不要完全相信这个淘宝购买的新芯片

这个能开机  所以开始没想到还是芯片的问题!

网友:
正常,X宝上的特别是厦门汕头那边翻新的太多。

网友:
淘宝购买的新芯片不靠普

网友:
95831有两种后缀,楼主是不是买 错了?

网友:
淘宝上的货是不是从废板上拆的,还是本身质量就不好

网友:
现在回收G41料板   30一块   ,  那回去肯定拆芯片   , 更别说笔记本了

网友:
淘宝订都是订包上机的才买

网友:
马云卖的 芯片,质量老火哦

网友E:
不错,还是搞定了,你买的芯片不行为啥子呢?

网友:
学习了x宝这么坑

网友:
经验积累中

网友:
淘宝订的确实老出问题,多订几个

网友:
厉害了楼主,看来淘宝的芯片质量真是参差不齐啊

网友:
基本上买料板,拆机的比较可靠点,新的不一定都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错,还是搞定了,你买的芯片不行为啥子呢?

估计芯片有问题 但是装上能开机  开始就没想那么多  以为反馈问题!

网友:
楼主好像懂这个芯片怎么工作的啊。 我手上有95829的可否说下  工作流程呢 , 三扣

网友:
维修不易呀,有时候买的芯片都是有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订的北桥显卡 现在在淘宝一家定点   他家出售的北桥显卡 包上机一星期!

楼主 你在哪家买的

网友:
都从料板上拆了一个 旧的换上 好了 为啥还TB上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