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455lj不通电。

楼主(2017-03-06):
ASUS x455lj不通电。板叫X455LJ REV 2.1 各电压正好,BIOS刷过,就是不触发。这机器有什么 通病吗》
不触发

网友:
这个有维修图纸和点位,慢慢查供电条件

网友:
查触发电路,也没几个元件。

网友:
不触发的话就查ec和桥的供电,ec复位,rsmrst 等触发信号吧

网友(2017-04-10):
昨天修了一台换了个晶振可以开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