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P左侧螺丝孔打穿导致的开机不显

楼主(2017-03-06):
一、故障描述:

二、主板目测边上有点烧焦不过没烧到板,屏幕还是好的。测量显示座子,发现阻值都正常。
三、仔细检查,发现左侧螺丝孔打穿了。板子第一层已经鼓起来了。群里面问了下兄弟,结果没人理我。
四、自己打磨烂板得了一手资料。
五、对比一下,发现断了3根线。
六、飞线。
七、测机

八、补绿油装机。

网友:
客户自己换电池着火 是亮点

网友:
楼主太厉害,自己搞到了第一手资料。

网友:
换电池怎么还能着火了

网友A:
我上次6P也是换电池螺丝轻轻上的主板就断线了不开机,修了我160大洋

网友:
不错,很清晰,打磨的很好!

网友:
换电池起火,应该是暴力拆敲原来电池的问题,iPhone 的电池,一撇角度大,可能就起火冒烟啦

网友:
这客户挺厉害的,换电池都能换出火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上次6P也是换电池螺丝轻轻上的主板就断线了不开机,修了我160大洋

看来是很脆很易断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