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共点大短求助!!!

楼主(2017-03-06):
公共点打值10,正常要400到500,把CPU拿掉不短了475,以为CPU坏了,换个也是一样,把CPU所有供电的上管和芯片拆除也是一样

网友:
怎么修啊,求师傅指导

网友:
N4110    N4110

网友:
是CPU上管坏了吧

网友A:
为何不用烧鸡法。大短路,一般都是19V电路上的电容或场管坏。

网友B:
烧下试试,u供电和公共点串了

网友C:
CPU供电摘了,那有集显吗?集显供电摘了么

网友:
修到过几次集显问题的,换管当时好了,过几天又烧短了。摘掉 拉电压才解决的。

网友D:
解决了又不写问题在哪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何不用烧鸡法。大短路,一般都是19V电路上的电容或场管坏。

装CPU才短路,怕烧了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PU供电摘了,那有集显吗?集显供电摘了么

栽了,也一样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烧下试试,u供电和公共点串了

不敢烧啊,要上CPU才短路

网友:
上管没坏,取下来也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解决了又不写问题在哪里

还没解决啊大神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不敢烧啊,要上CPU才短路

把上下管和芯片拆了,U供电电感后端接地,然后烧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上下管和芯片拆了,U供电电感后端接地,然后烧试试

u供电电感后端接地?什么原理?

网友:
我很期待楼主修好分享下经验!

网友:
有没有集显供电,还有CPU的1.05V供电上管都看看,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上管击穿,滤波电容短路也有可能

网友:
肯定不是CPU供电导致,估计是别的

网友:
正常公共点不会直接到U  既然装U短路 就查和U有关的所有供电 和IC

网友:
修过一个是集显供电那边的问

网友:
烧鸡一下就可以烧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