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玩游戏高负载的时候容易出现黑屏

楼主(2017-03-06):
我的显卡玩游戏高负载的时候容易出现黑屏,屏幕显示无信号输入,显卡风扇变成最高转速,但是电脑没有死机,游戏声音还有,键盘也可以操作,所有驱动都是最新的,更换到别的电脑上一样的问题。七彩虹的780TI

网友:
核心问题居多。先加焊看看吧

网友:
同求,我的也是,黑屏但并没有死机

网友:
核心温度过高 显卡保护机起作用了吧

网友A:
先看看显卡温度高不高。如果高的话可以加硅胶。如果温度正常,考虑核心或者显存虚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看看显卡温度高不高。如果高的话可以加硅胶。如果温度正常,考虑核心或者显存虚焊。

比较认同这样的说法,毕竟温度过高引起GPU保护很正常。

网友:
温度过高保护或者长时间高温运行导致虚焊,换新的导热脂、加焊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