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 联想L1710D液晶显示器花屏

楼主(2017-03-06):
联想L1710D液晶显示器花屏  是屏的问题?

网友:
你这屏没碎?

网友:
这屏破了,不花才怪。

网友:
          屏的问题

网友:
屏都漏液了,亲

网友A:
屏表面没碎.   显示器不接主机,  开电源就这样.

网友:
我猜也可能是屏坏了.   谢谢!

网友:
买个收废品的吧!把电源板的线取掉!就是不亮,还能卖个20块

网友:
这屏破的 啊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屏表面没碎.   显示器不接主机,  开电源就这样.

屏表面是偏光膜,说屏破了是指夹液晶体的两层玻璃破,那两层玻璃外面各有一层偏光膜,偏光膜不容易破。

网友:
报费屏了....

网友:
一看就是屏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表面是偏光膜,说屏破了是指夹液晶体的两层玻璃破,那两层玻璃外面各有一层偏光膜,偏光膜不容易破。

受教了^^^^^^

网友:
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?是刚准备入行的呢?还是兴趣爱好喜欢捣鼓捣鼓?

网友:
屏 坏了  没有修的价值

网友:
屏受过大面积按压,

网友:
这是屏坏了,,,,

网友:
这屏已经坏了,,应当是废了

网友:
楼主是搞维修的吗?我没修过显示器都能一眼看出是屏裂了,还花屏呢

网友:
屏碎了啊

网友:
右上角裂了控制不了了

网友:
屏碎了看不出来?还花屏,是你花眼吧

网友:
屏上部分 碎了呀

网友:
屏坏了这是

网友:
很典型的屏碎了

网友:
没得修了,屏问题

网友:
这屏没碎我生吃了

网友:
屏裂了只有报废。

网友:
都碎了,丢了吧

网友:
基本上是屏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