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口维修,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元件

楼主(2017-03-06):
真不好意思,重新上传,就是想知道中间那个六脚芯片,是什么元件。

网友:
看不到图片,来自百度内部。帮不了。

网友:
你这么什么图片啊 可以截图上传

网友:
想问就拍点实图,不要去盗图。

网友:
看不到啊。图片没有了

网友A:
现在的人怎么就这么懒呢?拍个实图都懒的动手?

网友:
这是什么图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人怎么就这么懒呢?拍个实图都懒的动手?

真心不是想盗图,是因为图片拍出来太大,上传论坛不了,但百度贴吧上传会自动压缩,我就想先发到贴吧,再转发,这样就省了再去找图片压缩软件处理了,不料百度设了这样一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真心不是想盗图,是因为图片拍出来太大,上传论坛不了,但百度贴吧上传会自动压缩,我就想先发到贴吧,再 ...

图片可以用软件编辑一下,另外那个6脚小芯片是快恢复二极管一类,可以拆掉不装也没啥。

网友:
出现在接口附近六角芯片  一般是防静电二极管!

网友:
不认识元件怎么搞维修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