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40进系统黑屏求助

楼主(2017-03-06):
X240进不了系统换过硬盘装系统了,发现禁用集成显卡可以进去。我看论坛有这个帖子,谁知道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进桌面的时候,背光亮,无显示。但是有进系统声音

网友:
会不会是系统的事哟

网友:
全盘格式化,装官网驱动,不行的话换cpu,因为集显在cpu里。

网友:
可能是系统问题 用win10的试试

网友A:
还一个问题,就是加焊了一下CPU好了几分钟,然后不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一个问题,就是加焊了一下CPU好了几分钟,然后不行了

可能是集显部分坏了吧

网友:
最后机器不是主板的问题,是屏码片

网友B:
这个优先考虑显卡驱动引起的问题   ThinkPad不确定   但在的dell机器上遇到好几台   轻装系统在打官方驱动好的 楼主参考下  排除驱动   也就是桥的可能性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优先考虑显卡驱动引起的问题   ThinkPad不确定   但在的dell机器上遇到好几台   轻装系统在打官方驱动 ...

看我上面的,是屏码片的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驱动的事

网友(2017-04-05):
屏码片和加焊CPU应该无关,所幸楼主修好了

网友:
先把故障都试清楚再发帖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