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E1-471触发0.06掉电

楼主(2017-03-06):
板号是DAZQSAMB6EO REV:E.待机又3V.5V.按下开关PL1:1.80V    PL8:1.10V  PL16:1.5V.其他的都没有电,这个从哪里下手啊各位大神。

网友:
你这个这么多电都没有起先修出来呀

网友:
缺供电的,查查转换的开启信号

网友:
不出电压的模块,查缺少什么条件,缺电压的多。

网友:
通过图纸慢慢查找供电部分

网友A:
机器已修复,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好的 ,加焊了一下35v芯片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机器已修复,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好的 ,加焊了一下35v芯片就好了

当心返修啊

网友:
CPU电压没出来,先查其他电压都有的话再看CPU供电的条件

网友:
加焊芯片好的我都怕返修

网友:
找一下RTC 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了

网友:
按照时序修啊

网友:
是不是35V滤波的问题呢

网友:
建议把3,5V供电的滤波电容换掉,换成钽电容,性能会好些。

网友:
放2个小时在看看能不能开机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