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6CB

楼主(2017-03-06):
笔记本键盘坏  乱码  换了两个   还是一样乱码   IO和键盘插口有点腐蚀  清理了  会不会哪里缺点压 本来想找图纸的 才想起来华硕没图纸   啊  怎么修啊。。。。

网友A:
IO换个试试。。。下个点位看键盘口到EC 有无异常。

网友:
把键盘接口拿下来,清洗干净应该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O换个试试。。。下个点位看键盘口到EC 有无异常。

点位图用什么软件看

网友:
图纸没有            重点再看下进水的位置

网友:
量下接口的26个脚阻值是否一样

网友:
清洗键盘口换掉IO,还不行的话就量键盘口到IO的阻值,也可能是线路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