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7h55-m

楼主(2017-03-06):
问题是复位灯闪,内存CPU桥电压都正常,桥的822排阻都换了,还是不行,求解。。。

网友A:
诊断卡复位灯闪?或者说是PCI槽的A15复位测试点有跳变?

网友B:
CPU供電好信號VCORE_PG給時鐘的上拉排阻822查一下,明顯時鐘出問題了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诊断卡复位灯闪?或者说是PCI槽的A15复位测试点有跳变?

没有示波器啊,电压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供電好信號VCORE_PG給時鐘的上拉排阻822查一下,明顯時鐘出問題了.

电压没有0.4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没有示波器啊,电压没有

你的意思是没有复位电压?

网友D:
说的很不清楚,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意思是没有复位电压?

反正分频器电压没有0.4啊。没懂,还是我没说明白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说的很不清楚,,

这还不清楚吗?
我感觉还OK啊

网友E:
看旁边有没有五角的芯片换一下试试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反正分频器电压没有0.4啊。没懂,还是我没说明白。。。

反正我是完全看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。感觉你说的太高深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反正我是完全看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。感觉你说的太高深了。

哈哈,正常怎么说法都是这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旁边有没有五角的芯片换一下试试

关键就是没有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