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14 TPN-Q139 5代U ,大侠来看看。。

楼主(2017-03-06):
       HP 14-V217TX  TPN-Q139
     板号:DAY11AMB6E0
     REV:E
     拆机主板有轻微进水,上电到0.16几掉电。仔细查看Q7处有轻微腐蚀,加焊正常。
     PR57、PR58 腐蚀。1.05V 的电路, 更换后电压稳定输出。 上电到0.3 ,电压全。
    BIOS刷了好几个,电流一样0.3 ,(原机的BIOS芯片是25Q64FVSIG,刷程序报错,就换了个25Q64CVSIG )
    测得内存无复位。PLTRST#有3.3V  .5代U 修得少,求大神帮帮忙,看看这是什么情况?   还是BIOS程序的问题? 在线坐等!!

网友:
  在线等啊。。。来高手看看呀。。

网友A:
看图你已经刷过bios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图你已经刷过bios了

  刷过了。但不知道换的BIOS行不行。

网友:
合成个试试

网友B:
所有电压都正常 CPU?其他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所有电压都正常 CPU?其他的?

CPU供电有1.7,其它也有,应该是CPU没有工作起来。

网友:
就算CPU工作 也判断不出来的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,小白路过学习下

网友C:
BIOS芯片最好用一样的,我以前遇到过,不一样不触发或者不开机。

网友D:
bios芯片换了有的机器不认,要原机的 ,建议你买个一样的料板回来拆

网友:
你把原来的BIOS芯片有洗板水刷刷 洗洗,再试试,不行就买料板

网友:
换的这个bios不可以

网友:
没复位,查DRAMPWRGD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桥

网友E:
建议是用原机芯片刷BIOS,刷前备份好,出现报错有些是引脚太脏引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建议是用原机芯片刷BIOS,刷前备份好,出现报错有些是引脚太脏引起

  恩,有可能。唉,机器客户拿走了,没得搞了,

网友:
  搞桥风险太大,板子太薄

网友:
谢谢,,机器客户已拿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bios芯片换了有的机器不认,要原机的 ,建议你买个一样的料板回来拆

       这种新板子,料板好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IOS芯片最好用一样的,我以前遇到过,不一样不触发或者不开机。

    恩。这个有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