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联想E450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没有待机

楼主(2017-03-06):
求助!联想E450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没有待机!分别插电池或者适配器都可以开机,只要同时插上只能用电池开机,电流表没有电流,但系统里还能检测到适配器,但是无法充电。测量电池口数据和时钟信号相差50欧,更换过充电芯片。
芯片

网友:
测一下适配器跟电池切换那个场馆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电流是不是过大 保护了

网友:
拆了充电芯片打对地呢

网友:
电池放电管更换了看看

网友:
很好,只得学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