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T6-C怪问题。手摸一下EC才能触发

楼主(2017-03-06):
海尔T6-C怪问题。手摸一下EC才能触发。  手摸一下EC顶部就能触发并正常开机,换成其他硬物就不行。查条件是PCH已经发出SUSB SUSC ,EC不发出MAIN等开启信号。手摸一下就正常发出。EC换过两个,应该可以排除EC本体问题。现在的问题就是摸一下正常,不摸不上电。帮帮忙

网友A:
EC的时钟查了没有?

网友:
这也是一个疑难杂症啊,个人没有太好的建议,你可以试试放上去散热硅胶垫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EC的时钟查了没有?

本论坛看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故障,按照他的方法搞定了,应该还是EC坏。

网友:
检查下ec时钟

网友:
记得一个小品  用手摸天线就有人不摸就没人  后来挂了块肉就解决了   这个相当于两个开关了 更保险了哈哈哈  开玩笑呢从来没遇见过

网友:
怎么解决的啊这怪问题没说清楚啊

网友:
好奇葩的故障   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本论坛看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故障,按照他的方法搞定了,应该还是EC坏。

继续换个EC试试

一般触摸会影响时钟线路

网友:
这个EC好贱

网友:
意思是换第三个Ec就好了?

网友:
时钟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周围电路加热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