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14-n029tx I5CPU BIOS

楼主(2017-03-06):
HP 14-n029tx I5CPU 板号DAOU82MB6D0 rev:D 原故障不亮机,在本站下了几个BIOS都不行,要么不亮,要么能亮机但是硬盘USB不能用,还有的是开机慢,有的说合成的都不行,只能淘宝上10块买了个了,发上来给兄弟们用用,免得多花钱。。。。型号自己对清楚,刷上后要掉电3次才正常亮机,待机电流变0.012...能用的就给点分把 hp 14-029tx DAOU82MB6D0 rev:

网友A(2017-04-30):
是合成ME的是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合成ME的是吗?

不知道,反正是淘宝上买的,我的刷了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,反正是淘宝上买的,我的刷了就好了

刷好后没有开机慢吧?

网友(2017-07-28):
谢谢分享             正好需要

网友(2017-09-05):
我有个机器触发后电流0.01,下个试试

网友C:
为什么要掉电三次才能亮机,我这个是掉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要掉电三次才能亮机,我这个是掉电

你关机后开机还要再掉电3次吗?如果是就不对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关机后开机还要再掉电3次吗?如果是就不对啊

我这还是不显示  0.54就掉电反复重启

网友:
我也下一个做备用  ,谢谢分享

网友:
正好需要谢谢分享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(2018-02-07):
楼主我的机器是开机电流0.6A-0.4 一直循环不亮机,刷完你的这个BIOS变成循坏掉电了怎么回事?有没有人待验证此BIOS好坏?我的版号和壳子上型号和你的一模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我的机器是开机电流0.6A-0.4 一直循环不亮机,刷完你的这个BIOS变成循坏掉电了怎么回事?有没有人待验 ...

刷后要掉电3次才亮机,还有你换下内存试试!这个BIOS我是TB买的

网友:
我的这个机器是返修机,之前刷好了,内存肯定没有问题,但是下载怎么刷都是循环掉电了,放弃了不搞了维修费收不上高价钱

网友(点评):
那应该还有别的问题,哎,现在收费太乱了,收不起价我也是不想修了。。

网友(2019-02-22):
这个楼主的BIOS绝对可靠  亮机快不报错

网友E(2019-08-29):
原来亮机掉电的,刷完不跑码了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原来亮机掉电的,刷完不跑码了....

你看清楚版号和型号,CPU这些,如果不一样可能不行,还有芯片要原来是芯片刷

网友(2020-06-29):
好用,一刷就亮。。亮机快!!

网友F(2020-11-24):
正好有个0.5不显的,刷个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正好有个0.5不显的,刷个试试

刷了还是不行,可能不是BIOS问题,,供电都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