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小六重启,有时能进系统有时不能

楼主(2017-03-06):
有时进系统能玩一会就重启,有时输入密码重启。电池换过,充电管换过。还是不行

网友:
谁知道哪里的问题

网友:
会是电源的问题吗,主板弯

网友:
主板弯了 就不好说哪里问题了

网友A:
机器之前有无摔过或者进水的现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机器之前有无摔过或者进水的现象?

摔过弯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机器之前有无摔过或者进水的现象?

壳子弯主板弯。无进水,有时候半小时都不会重启,。

网友:
虚焊或者板层断线了

网友:
已经有大神回答,板子有弯就不好说了,板层或CPU出问题都会这种现象

网友:
估计是PCB受损了,毕竟过弯的板子。

网友:
摔过的机器不好修断线位置难查。

网友:
应该板层断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