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9104P档内存维修

楼主(2017-03-06):
迅维电脑维修培训学校       联系电话:0755-61506416
咨询QQ:1727176051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-9104P档内存维修
板号:LA-9104P
芯片组:HM76、集显、板载CPU
机型:DELL_Inspiron_15_3521

故障现象:电流上到0.5几A不亮机;
     经过检测,发现档内存:即有SMBUS波形(测内存槽200、202脚),无内存复位(内存槽30脚);
既然无内存复位,首先要测量的是PCH桥发给DRAMPWROK,如下图:

     在UC2与门芯片第2脚测量,发现有3.3V,再测1脚的SYS_PWROK也有3.3V,此时UC2的第4脚本应开漏输出,由+1.5V_CPU_VDDQ通过RC8上拉为高电平,可是,实测UC2第4脚只有0.4V左右电压。明显不正常,实测RC8电阻另一端电压也只有0.4V左右,好吧,就顺着查下去,找到+1.5V_CPU_VDDQ是由QC3转换得来,如下图:

     实测QC3的G极没电,再测QC7的5脚为低电平,说明QC7的3、4脚是截止的,于是直接找到RC151电阻,发现电阻两端已经腐蚀发黑了(估计已经断线了),终于找到了故障点。
     解决方法:从料板拆了个差不多的电阻,再飞线补线后,如下图:

补好线后,通电正常显示,故障解决,电流上到0.8几A,如下图:

不过!这种板载低功耗的CPU,在通电开机亮机后,集显供电会被关闭掉,但也能正常显示,以下是集显供电实测波形:

    所以以后大家修到这种集显供电出来便消失,属于正常现象,不要误以为是掉电。

 会员1220992300鑫豆2023-11-24 21:56
 会员10503842元2023-2-3 19:47
 会员6151912元2022-12-2 18:10
 会员7131752元2022-10-24 13:37

网友:
船长修机器就是快速

网友A:
你回帖的速度也太快了吧,我的发表时间和你的回帖时间只差几十秒!

网友:
赞赞赞,学习了

我的泪为谁飞 -2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:
大神修机器就是快,思路清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回帖的速度也太快了吧,我的发表时间和你的回帖时间只差几十秒!

呵呵 我我是秒回

网友B:
   机器本身就是集显  为何集显供电会被关掉

网友C:
我前几天改的E47A独显改为集显,这个板子出厂时没装集显供电部分,我补上这部分后触发屏亮了,但是核心供电在触发瞬间有2.几伏电压过后就0.16V左右----为何能亮屏呢?换表打还是这个电压,不太理解为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机器本身就是集显  为何集显供电会被关掉

应该是内部有电压可以切换取代

网友:
老师的杰作,膜拜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前几天改的E47A独显改为集显,这个板子出厂时没装集显供电部分,我补上这部分后触发屏亮了,但是核心供电 ...

你改集显后,有两部分要注意:
1、信号部分:改成集显后,由PCH桥的LVDS模块控制屏接口信号,自然可以开启背光,但是如果CPU的集显模块没有工作,FDI总线上没有显示信号传输,此时屏幕就算点亮,也不会有图像显示;
2、集显供电部分:这是PWM供电方式,如果原来没有装料,你私自装上元件,很多元件的电气特性不适合设计要求,是很难使这个电路正常工作的,PWM电路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,比如电流、电压检测,特别是电压检测,它是采用远端探测,需要从CPU内部反馈电压给电源芯片,中间有精密电阻,反馈值要求非常精确。这是你无法想象的。
3、我们电脑中采用的电源芯片,没有一个是中国产的,全部是来自国外或者台湾,电源设计工程师绝大部分是国外人员或者是台湾的人。电路中的各种精妙只有他们能懂。所以凭你按图纸随便装几个元件,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。

网友D:
久闻老师大名,果然修的牛X,等有机会跟老师听听远程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久闻老师大名,果然修的牛X,等有机会跟老师听听远程~~

老朽随时恭候

网友:
好经验学习饿了

网友:
老师傅开课了,听课

网友:
我们只有向老师学习了,

网友:
学习了,只是不想做俯卧撑了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改集显后,有两部分要注意:
1、信号部分:改成集显后,由PCH桥的LVDS模块控制屏接口信号,自然可以开 ...

嗯,说的对 PWM电路是要求很严格的----不过我补上PWM 没装的原件后不但亮屏而且安全模式进WIN到桌面,但是安装好集显驱动后就卡在 正在启动WIN这不动了!
我就是不明白为何0.16v的 VCC_GFXCORE 电压这么低为何能显示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