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p8h61-m lx3 plus r2.0风扇转一会停

楼主(2017-03-06):
求助p8h61-m lx3 plus r2.0风扇转一会停然后接着转一会停不停的重复
开始插了下内存好了没过多长时间就又是这个问题,不插内存报警
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。应该查哪里

网友:
如果插内存这样,不插内存报警,那说明是内存不过,把内存的工作条件最好查查。

网友:
查  SPD供电  内存供电    内存负载供电 都查查看

网友:
先排查内存本身正常否,再看看它的供电条件是否正常,另外换其他槽正常否

网友:
先换个内存试一试,在看一下槽,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内存槽脏了引起的

网友:
楼主确认刷的BIOS程序是好的吗?那换根内存试下  注重查内存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上华硕官网刷最新的BIOS,不行的话查查内存工作条件

网友:
内存如果换过,BIOS也确定刷的是好的,可能就是缺供电,建议参考这个看看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54472-1-4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