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86开机有声无显,进系统黑屏,花屏通病解决!

楼主(2017-03-06):
       近段时间接到两台A1286机器开机花屏,黑屏的问题,大致判断可能是显卡问题。上论坛搜了一遍说显存坏得多,不管三七二十一,先拆机看了下显卡芯片型号是216-0809000,这款机器的显卡分好几种,我这运气不错,0809000的芯片明显比其他的便宜不少,而且比较容易买到新货。看到这型号在我们普通LENOVO ASUS笔记本上面见到的比较多,坏的也很多。算是通病显卡,再看了下这苹果板子的显卡,显存设计上面,有重叠的部分,也就是说在换显卡的时候,显存就在显卡下面同时会被加热到,为了保险起见,显卡,显存一起换保险。而且是要先换显卡,再换显存上去(显存可以直接用风枪拆装上去)。两台相同配置,相同显卡。更换过程很顺利,苹果的板子跟普通笔记本有点区别就是焊盘上没有做第一脚标记,以及芯片的焊盘丝印。所以拆芯片前一定要做好记录。拍好照片以备用。过程就省略了,苹果并不可怕,按照我们一般笔记本BGA更换的操作步骤一样可以得心应手。最后强调一下这款机器当出现花屏,打显卡驱动黑屏的问题最好是显卡和显存同时更换掉,此主板上的显存发热也蛮高的,都更换这样比较稳定 ,还有就是检查一下散热铜管的左右两边是否都导热正常。我这两台机器,有一台的铜管就坏了一边。如果不注意这里的问题,后期还会因为铜管导热不良而烧坏显卡,显存。附上几张维修过程中拍的图片,供大家不时之需,掉件,显卡型号磨损缺失都可以有用得着的地方喜欢的朋友帮忙加分吧,谢谢-------

 会员12190222元2023-2-11 14:23

网友:
显存不好弄啊

网友:
水平不错哦  值得学习  这款算是通病吗

网友:
楼主是个细心的人

网友A:
不错 不错,一般我只换显卡  主楼有没有遇到过换 216-0810005显卡的!换了之后花屏 显卡显存换了个偏 都不行 这款很不好修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之前也搞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错 不错,一般我只换显卡  主楼有没有遇到过换 216-0810005显卡的!换了之后花屏 显卡显存换了个偏 都不 ...

遇到过0810005的显卡,但不是显卡问题 ,是电路问题。0809000新的芯片好找一些

网友:
好弄呀,关键在对位要准确,不要偏位,快要熔化时用镊子轻轻推一下显存,让它与焊盘更好的接触

网友:
正反面的显存我都是用锡箔纸贴好,基本没有位移的

网友B:
这机子能报价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机子能报价多少

苹果都是1K以上

网友C:
为什么我感觉一般显存不会坏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我感觉一般显存不会坏呢

   这个得看什么机器吧,比如LENOVO Y400 Y500不知你换过显存没有,坏得不是一台两台

网友D:
散热铜管的左右两边是否都导热正常?楼主,这个怎么测出来的,或者看出来的?

网友E:
楼主吹显存的温度多少啊?手上有个1466的机器这个机器内存是焊在主板上的 花屏 想吹一下内存的 风枪调到290都不动 怕把PCB吹变形了 就不敢升温了 同样的内存条 260都能吹下来 275很快就能动

网友F:
显卡显存都坏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吹显存的温度多少啊?手上有个1466的机器这个机器内存是焊在主板上的 花屏 想吹一下内存的 风枪调到290 ...

风枪开350 370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吹显存的温度多少啊?手上有个1466的机器这个机器内存是焊在主板上的 花屏 想吹一下内存的 风枪调到290 ...

怕变形用预热太

网友G:
楼主换显卡显存,没丝印不画个圈出来吗?是凭感觉弄得????我都是画个直角,,,求分享经验

网友:
这个是好经验啊,谢谢楼主分享了

网友H:
我以为不是显卡 是别的什么新发现

网友I:
楼主拆显卡没有抹焊膏吗?

网友J:
我的那个天,真厉害的哟

网友:
个人经验    苹果板子比其他板子要厚些,bag温度也要调高点

网友K:
引用 网友D:
散热铜管的左右两边是否都导热正常?楼主,这个怎么测出来的,或者看出来的?

这款机器的铜管是左右对称的(显卡和CPU核心上的铜管长度相当,所以基本不存在谁的温度会比另一根高很多,要么一起热,要么一起冷!!,所以可以在开机一会儿后,手去感觉下左右两根铜管的出风口是热的还是冰的,我有一台一边就是冰的,另一边是热的,明天传图给大家看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吹显存的温度多少啊?手上有个1466的机器这个机器内存是焊在主板上的 花屏 想吹一下内存的 风枪调到290 ...

苹果的板子散热非常好,所以一般拆显存的话,我都是加了松香水后380度左右(取下风嘴),风1档就行可取下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显卡显存都坏了吗

由于显卡和显存设计时正反面有重叠部分,所以考虑到这个问题,显存成本也不高,索性就一起换了,稳定高效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换显卡显存,没丝印不画个圈出来吗?是凭感觉弄得????我都是画个直角,,,求分享经验

考虑到主板外观,完美,因此没有选择“画个直角”而是根据芯片的锡球刚好落在焊盘的锡点为标准。还有个办法是拆芯片前,用铝铂把芯片四周平整的包围起来,注意四周离芯片的垂直距离,这样也就相当于画了一条丝印线了。焊好芯片以后,将铝铂撕掉,清洗干净基本能恢复到工厂出厂成色的90%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以为不是显卡 是别的什么新发现

之所以发这帖,是因为看到论坛里也有好几个帖子说焊了显卡,显存都不行的帖子,然后又有“高人”故意知道问题所在但又不愿分享出来。所以呢,我把自己的维修实践分享给大家。这种显卡,显存有时加焊是没有用的,换,,,换,,,换。换才是硬道理!!!(当然不排除有那种BGA温度高导致板层过孔变形断线出现的特殊情形)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楼主拆显卡没有抹焊膏吗?

我拆芯片都是用的松香水,焊膏是没办法非要用它时才用它。大家都懂的它有毒。还有一点是拆芯片用松香水个人觉得比焊膏要好。因为松香水是流动的,可以直接流到BGA芯片最内部去,而焊膏即使我们用风枪把它吹进去,也不能保证完全把整个芯片助焊。焊接新的芯片上去时,没办法了得用焊膏,所以可能你是不是因为看到我这板子的焊盘及芯片周围比较干净,以为我没有用助焊剂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我的那个天,真厉害的哟

喜欢帮忙加分,谢谢

网友L:
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这么好的经验收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这么好的经验收藏了

帮忙加分,谢谢

网友M:
1286 的板子 显卡也算是苹果里面为数不多的一个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K:
这款机器的铜管是左右对称的(显卡和CPU核心上的铜管长度相当,所以基本不存在谁的温度会比另一根高很多 ...

好的,谢谢楼主,费心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1286 的板子 显卡也算是苹果里面为数不多的一个了

做为我们维修人员来说,得感谢AMD和NVIDIA公司,为我们生活带来了一丝的动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1286 的板子 显卡也算是苹果里面为数不多的一个了

谢谢版主加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的,谢谢楼主,费心了。

不客气,记得帮忙加分啊

网友:
不错 回头让学徒看看学习经验

网友:
学习了。。。正在啊

网友:
靠   要换显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380度?楼主确定啊 这个温度不炸啊?

不会啊,确定不会,不过可能每个风枪的温度跟实际温度有误差,我值球240预热,280熔化。平常的拆QFN芯片380就够了

网友:
这好像是通病吧

网友:
技术杠杠的,厉害

网友:
这个考验手工啊楼主挺溜的

网友:
苹果黑乎乎的看起来就不好修

网友N:
还没怎么遇到过苹果的显卡出问题。

网友:
技术不错 点个赞

网友O:
楼主手工一级棒,佩服

网友:
这需要相当高的手工啊。

网友:
加分  支持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还没怎么遇到过苹果的显卡出问题。

被你遇上了就是给你送钱来的机器,看你要不要收下,呵呵,细心一点就可以 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楼主手工一级棒,佩服

以前师傅教的时候要求高,焊盘要洗得干干净净,给人看起来也很清爽

网友:
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每次上BGA都要用焊膏,都快被熏死了,可以向楼主学习

谁不知道松香的毒性比焊锡膏大多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216-0809000 是比 216-0810005 便宜而且稳定, 216-0810005 假的太多。
216-0810005  是1G 显存, 216-0809000 应该是512M的 ,不知道这两种主板的显卡是否能代换.

网友P:
楼主把显存搞下来干吗?我都是直接换显卡,也没过返修呀?前提是你要买全新原包的显卡,不要买翻新和测试的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楼主把显存搞下来干吗?我都是直接换显卡,也没过返修呀?前提是你要买全新原包的显卡,不要买翻新和测试的 ...

我都是一起换的,比较稳定 ,最主要还是因为显卡和显存在元件分布上面有重叠部分,所以都换掉更稳定

网友:
厉害啊!大把捞钱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