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业达BATCAL#控制的场馆怎么导通

楼主(2017-03-06):
Q1018 D级和G级都是19V   不能导通啊

网友:
图片不清楚发个清楚的

网友A:
应该是PQ1018导通可以使R1075和R1072分压,你在研究一下

网友B:
这个是电池供电跟适配器供电切换管子  要么就慢慢查导通条件  闲麻烦你就 直接连如果能亮就用个二极管代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PQ1018导通可以使R1075和R1072分压,你在研究一下

q1018导通后   AEP_EN#为低电平接地      才会形成串联分压让q25 G级处于低电平状态使Q25导通        这个我懂       但是Q1018  D级  G级都为19V     不构成G大于D  4.5伏    这样q1018应该不导通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电池供电跟适配器供电切换管子  要么就慢慢查导通条件  闲麻烦你就 直接连如果能亮就用个二极管代替

q1018导通后   AEP_EN#为低电平接地      才会形成串联分压让q25 G级处于低电平状态使Q25导通        这个我懂       但是Q1018  D级  G级都为19V     不构成G大于D  4.5伏    这样q1018应该不导通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q1018导通后   AEP_EN#为低电平接地      才会形成串联分压让q25 G级处于低电平状态使Q25导通        这 ...

这是p沟道管子 控制级19v是截止的  低电平导通

网友:
你通电测一下AEP_EN#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

网友:
保护隔离不过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q1018导通后   AEP_EN#为低电平接地      才会形成串联分压让q25 G级处于低电平状态使Q25导通        这 ...

看错了  q1080只要g级为19v是一直导通的  AEP_EN#这个信号为低时才会构成分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看错了  q1080只要g级为19v是一直导通的  AEP_EN#这个信号为低时才会构成分压

大师   不是说N沟道场馆G大于D4.5伏才会导通么?

网友:
是啊    大师解答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师   不是说N沟道场馆G大于D4.5伏才会导通么?

是G 大于S4.5

网友:
👍感谢     我一直以为是大于D级       现在改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