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更换音频排线耳机孔好了,但外放没声音了

楼主(2017-03-06):
之前发帖是耳机孔杂音雪花声,然后买了一个音频排线换上去了,但并不是商品所描述的二手拆机,是全新的不知是不是原装,上面没有那种不干胶海绵垫,耳机孔没有粉红色的海绵,换的时候手抖贴的有点歪,调节音量阻尼上下不同。
换上以后耳机孔正常播放了,但是外放没声音了,调节音量显示的都正常,尾插排线上面的盖板不知道怎么回事,靠近边框的那一颗螺丝拧不上去了,像是螺丝直径变小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排线没插好还是弄坏了什么东西,我的心好痛。

网友A:
螺丝拧错了吧,终于碰到水平和我相当的了

网友:
接着换呗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螺丝拧错了吧,终于碰到水平和我相当的了

额 还有不如你的呢

网友:
换之前外放是好的那问题还是在尾查上,拆之前要先把螺丝排好就不会锁错螺丝了

网友:
在换尾插 不行就看下螺丝孔是不是拧坏了

网友:
手工活帮不了你。只能说这东西是细致活,没弄过的话一定要细心,每一步都要记下

网友:
你的是什么手机啊,上个图片看看 ,容易理解!

网友:
重新拆装了一遍,现在都好了,谢谢各位解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