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宝石R9-280X 3G 白金版

楼主(2017-03-06):
我的蓝宝石R9-280X 3G 白金版最近玩游戏时会出现竖条纹,然后要么游戏崩溃,显卡驱动崩溃,要么就是闪几下以后死机,用furmark测试,大约在60度左右时出现上述同样情况,但玩游戏时一般不超过50度,不玩游戏时基本只有20几度,散热没有问题。请问这大概会是什么原因?
显卡

网友:
显卡硬件问题,可能有虚焊接触不良。先检查导热脂,风扇,芯片补焊。

网友:
应该是显存虚焊了吧?

网友:
还是 GPU 问题吧 不好搞 核心面积太大

网友:
这种情况感觉就是显存有问题

网友:
拿到附近维修点去修,当天就能拿

网友:
核心供电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