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_X554L_X555LP 独显I5五代 REV.1.1 100% OK

楼主(2017-03-06):
刷了好多都不亮机,这个确定OK的,自己对好板号和配置~!

ASUS_X554L_X555LP 独显I5五代 REV.1.1.zip

网友:
F554LP K555LP A555LP W519LP W509LP VM510LP X554LP X555LP分四代U和五代U

网友A(2017-07-25):
你之前故障是什么啊 电流到多少 这些一起说说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之前故障是什么啊 电流到多少 这些一起说说吧

原来开机不显示的,,,电流不记得了,,,,,,

网友:
开机太慢  40秒开机     我还是去宝上买一个

网友:
楼主好BIOS,已验证。只不过版本是206,正常开机,电池充不了电。断开适配器电池灯闪烁红灯,应该是和EC程序版本不匹配。刷完注意下载官网BIOS刷新,更新后就正常了。

网友(2017-09-13):
我的刷了也不亮机,开机电流到0.57跳变都0.51不动,屏不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