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Z68-V

楼主(2017-03-06):
华硕P8Z68-VCPU供电有一个mos管总是烧   这是为什么  图片上传不了  见谅!!!

网友:
有从管理芯片吗有的话先换个 从的,不行换主的

网友:
主,从都管理芯片换了.再不行就是频率设定的电容电阻了,这个就只能找相同板换了

网友:
看看g级到芯片有没有断线

网友:
用示波器抓下G极与其他组对比下,应该能找出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