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色97CM显示器怪问题

楼主(2017-03-06):
开机就是这个界面,然后白屏,黑屏,然后绿灯一闪一闪,就是不显示,刷数据的时候要报错,就是最后要到要成功时就提示出错,换了一个驱动板也是这样

网友A:
这是led的吧,灯珠坏了啦

网友:
灯珠坏 怎么还有背光 ,人家说

网友:
这个像开机自动进入屏坏点检测,确定换的驱动板是好的吗?刷程序的时候是取下芯片刷的还是直接在板子上刷的?如果都正常看下屏幕逻辑板上芯片是否虚焊或损坏。

网友:
还是程序的问题

网友:
换个块写程序试试

网友:
期待问题解决中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是led的吧,灯珠坏了啦

楼主这是神回复,背光有问题还能亮屏?
屏自检了,如果知道进入屏参方法,可以关掉。或者刷程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是神回复,背光有问题还能亮屏?
屏自检了,如果知道进入屏参方法,可以关掉。或者刷程序。

led的灯坏了一部分就这样呀,一部分是黑的,它的图片看着就像有一部分是黑的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是神回复,背光有问题还能亮屏?
屏自检了,如果知道进入屏参方法,可以关掉。或者刷程序。

通用板点一下不就知道了...

网友:
楼主  那显示器啥情况了,解决了分享下方法。

网友:
存储器拆下来,重写数据,看结果如何。

网友:
刷BIOS,不行换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