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泰GTX460花屏,求助

楼主(2017-03-06):
上机使用出如图的花屏,但我不懂,大家帮忙说一下,大概可能是哪的问题,谢谢
最可能的是GPU还是显存,还有其它的可能性吗?双6P供电,插单6P不显示,会反复重启

网友A:
基本都是  GPU 挂了     做个BGA试试呗

网友:
加热一下,可能有奇迹发生。

网友:
楼主条件不查让人家怎么帮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基本都是  GPU 挂了     做个BGA试试呗

没有BGA,我只是业余爱好,这种GPU面积较大,但手头,我只有风枪,如果用风枪吹GPU,有没有什么忠告,以前7300GT 9800GT这类的,用风枪比较好用,现在的个头比较大,加热好像没有效果

网友:
比较难修了

网友:
是挺难的,又不舍得扔掉,对于面积较大的这种GPU,用风枪加焊,有没有好的方法,指教一下,谢谢

网友B:
用风枪吹一下试试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用风枪吹一下试试吧

对于面积较大的这种GPU,用风枪加焊,有没有好的方法,指教一下,谢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对于面积较大的这种GPU,用风枪加焊,有没有好的方法,指教一下,谢谢

上面放一个硬币还不错我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面放一个硬币还不错我就是这样的

我是觉得面积大,即使一边热了熔化了,另一边不化,还是不能解决虚焊问题,出风口本身小,所以面积大不好用,我觉得是这样的

网友:
必须要BGA没设备还是放弃吧

网友:
有办法,屏蔽脱焊的显存通道

网友:
没有最可能的原因 花屏gpu pcb 显存以及供电 驱动 bios问题都可能只能一样一样排除

网友:
用家用烤箱放根测温线,试一下哪个档位温度在260左右,然后把显卡核心和显存涂上BGA焊膏放在中间加热30秒,显存和核心虚焊一并解决!

网友:
GPU脱焊了,加焊用不久,植珠又太累

网友:
花屏加焊主芯片的几乎没有好过  可能大部分都是显存问题  没有换过显存

网友:
加焊GPU,重植GPU,不行再换GPU

网友:
这个看着像是GPU 先加热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