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770-c45无内存供电维修

楼主(2017-03-06):
    V星770-C45的板子,回收了5块,3块一样的毛病.
无内存供电,查up6103条件,7脚开启只有只有0.3,明显不正常。图纸没找到,没办法顺着量,7脚接着两个电阻,一个接地,另一个是接到S3-B的8脚管子的7脚。

找了另一块一样的板子但是是不跑码的量了下条件作对比
1脚5V 2脚0V  3脚3.3V  4脚3.3   568脚全是0v。正常的是 1脚5V  2脚 0V 3脚3.3V 4脚3.3  5脚1.2V 6脚0.9V 7脚1.5V 8脚5V

互换之后跑吗亮机,3块都是S3-B这管子坏,不知道算不算是通病了。另外两块就不说了,一个上管短路,一个时钟芯片不跑码。

第一次发这么正式的帖子,主要是下BIOS的时候发现没分了   各位看官求打赏点下载分,谢谢啦!

网友:
不怎么会发帖,图片也不会处理,好尴尬,将就着看吧  哈哈哈

网友:
图片小了点

网友:
S3-B干吗用的?

网友:
芯片短路拉低了

网友:
复合管芯片坏啊

网友:
发帖不易,加分鼓励

网友:
我是来加分的哟

网友:
加分加分!!!

网友A:
我小小白 来学习的 还不懂怎么能加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小小白 来学习的 还不懂怎么能加分

点它就对了。

网友:
up6103 7脚开开启电压,是从S3-B的6脚发出1.25V电压到UP6013的7脚用电阻进行分压,电压正常之后开启内存主供电1.5V

网友:
加分好 管理加分

网友:
就怕碰到信号的啊

网友:
这个8脚小芯片的型号是UP6264,专门提供基准电压给各个PWM芯片。也是V星主板上超级爱坏的元器件。

网友:
手头有两块770-C45,一块用着,一块成尸体了,不知坏在哪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