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81M-CT主板报USB错 15秒关机维修

楼主(2017-03-06):
今天接到同行一张华硕H81M-CT REV1.0的主板,说开机一会就关机。
   (有生意了)上电一看是屏上显示USB 错误 15秒后将关机
先不动,到论坛看看有没有通病 ,一找还真有一个刷BIOS好的 ,那下个BIOS试试  。......
刷完后上电一试,还真不报错了,试了一会可以就给同行送去了。不想下午又送来了还是一样15秒关机  ,心中麻…………不是BIOS.........  拿来上电一看还真是一样15秒就完事了
  没办法只有慢慢查了
先测后面USB 接口阻值正常,接USB键盘也正常,  然后测前置所有2.0接口  也正常啊~~~~~~~~~~~~~~~~~   拿着主板发了一下呆,突然瞟到电源接口旁边还有一个USB3.0接口没测哩   ,测到旁边一个6脚心片5V对地短路,(原来问题在这啊)拆了6脚心片后  5V对地正常了 上电一试OK!

网友:
没看一下那6角是干什么用得吗

网友:
ASUS主板USB错误一般都是5v的供电问题。

网友:
ASUS主板开机提示15秒关机,一般都是USB接口供电异常导致的,重点测USB供电的小六角

网友:
要是我就找oc#了

网友:
我也以为是0C#,看来下次要注意了,谢谢分享。加分

网友:
asus 这问题设得太蛋疼了……,

网友:
防静电ESD导致

网友:
捡钱了哇  呵呵

网友:
每组USB都有个6脚的IC,查它是首选。

网友:
Usb-oc  的问题

网友:
看来一种故障要重点查六脚芯片了

网友:
看来要重点查这种六角小芯片了

网友:
那是一个二极管组成的防静电心片

网友:
学习了,还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防静电芯片坏的比较多

网友:
华硕就喜欢搞这种微毛病,赚钱的利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