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z 5423报警6声

楼主(2017-03-06):
今天修了一台dell 14z 5423报警6声,开机能正常,一直6声报警,刷了bios不行,然后换了显卡还是一样开机报警,本以为修不好了,后来发现显卡好像有一角好像没跟焊盘没接触好,然后有上bga加热了一遍,开机正常,看了论坛有好多换了显卡还是一样的,其实应该是显卡没有焊好。

网友A:
声卡有个脚是beep脚位,直接把链接的电容去掉就不报警了

网友:
以后预见了看看。这个问题是不怎么好维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声卡有个脚是beep脚位,直接把链接的电容去掉就不报警了

不错的方法 没啥实际用处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声卡有个脚是beep脚位,直接把链接的电容去掉就不报警了

这样能解决此问题吗

网友:
开机可以显示 但是报警  把声卡脚位屏蔽确定可以不叫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能解决此问题吗

修过两例   可以解决报警

网友:
刚刚弄好一台 确实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DELL 六声的没修到过。五声的到是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