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

楼主(2017-03-06):
开关通电,电流0.4左右,就掉电了,要重新按开机才开,然后又掉电了。测3.3V 5V 内存1.5V都有,不知什么问题。请大神指教一下。接下来要测那个电压

网友:
有没有CPU电压啊

网友:
这款机i普遍都是短路

网友:
你换个cpu看看

网友:
这款机子都是短路

网友:
缺少个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