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E440

楼主(2017-03-06):
我有一台 联想E440电脑 问题是开机进系统 用都没有问题 就是开机以后 关机了 马上在开 就不加电了 必须要等一会 才可以加电
BIOS 刷了 一样问题 IO芯片换了 一样的 不知道哪里问题 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吗
急 急 急
芯片

网友:
我觉得好像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等它不开的时候量下EC信号吧。

网友:
这个都是南桥问题多了

网友:
不开机查查开机电路顺藤摸瓜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南桥故障也挺多的

网友:
感觉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感觉是Rtc电路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