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T100TA 装系统蓝屏

楼主(2017-03-06):
asus T100TA 装系统蓝屏,ssd已经换了,还是一样的,
蓝屏

网友:
装安装版试试

网友:
装WIN10试试

网友:
装个纯净的一个一个打驱动。或者安全模式进去下谐振独显驱动看看

网友:
今天遇到一天华硕K43 不触发 好了以后 装系统蓝屏 安全模式 禁用显卡 进系统 加载官方驱动 不行 按以前的办法 下载驱动精灵 装最老的的显卡驱动 还是不行 以前大部分是可以的 试过 这种问题以前很早就尝试过换显卡 也是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显存问题 从来不喜欢换显存 有没有遇到过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