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P18E LA-9331P

楼主(2017-03-06):
今天接了一台外星人P18E笔记本。开机电流加到0.5报六声警,先上三把刀,一看二摸三刷BIOS,看摸未发现问题。于是在论坛里找BIOS,发现只有一个,果断下载,结果刷完不加电了,很伤心,回过头看了看下的BIOS.发现有一个是空的,很伤心又把原来的刷了回去,真准备测电压,我擦,亮机了,于是赶紧备份了BIOS,现在分享给大家,需要的拿走,有图有真相不坑同行大家还是好朋友

p18e la-9331p Rev 1.0.rar

网友A:
忽亮忽熄,bios 也会引起的哟,正考虑下不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忽亮忽熄,bios 也会引起的哟,正考虑下不下

可以试试万能的BIOS

网友:
Alienware 17 Insyde 四代

网友B(2017-04-12):
我有一个上电到1.2然后掉电的,刷了BIOS还是一样,正在整理思绪

网友:
这本不接独立显卡也会亮,还有注意先拔COMS电池放放电

网友:
先下了,  还未使用.

网友(2017-11-01):
有一台p81e开机报警七声  是显卡问题吗?

网友(2018-01-28):
遇到 一台花屏的  不插显卡板 也是花屏 插上显卡 有两个 屏线接口  插到下面那个 就不开机  给你这个情况 一模一样   插到上面 那个屏线 把显卡 拔掉就开机了  不过不开机的时候 给你这个 情况一样

网友(2019-09-10):
引用 网友B:
我有一个上电到1.2然后掉电的,刷了BIOS还是一样,正在整理思绪

我也有一台有时候正常开机,有时候也是1.多a就掉电了。你的解决了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