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50 待机偏高不触发完美修复!

楼主(2017-03-06):
此机器上电测试待机电流0.39A,明显偏高,按开关无反应,拆机,裸板静电打对地阻值,公共点460欧,不短,3V电感160欧,5V电感只有60欧,这明显是不对的,说明3V 5V有微短,动态测量电压,发现公共点有19V电压,3V,5V均无输出,查PDF电路图,发现此待机芯片采用的是RT8223,测得8脚和17脚的3V,5V线性电压均有输出,又测得VREF基准电压为1.9V,也正常,但是3V5V就是不输出,此时根据经验一般3V 5V不输出的话,如果保护的话下管G级就会是一个5V的高电平,实测有5V电感输出的下管G级确实是5.5V,而3V下管的G级维0.3V,此时,由于手上的料板上正好有此芯片,先更换一个,发现故障依旧,此时静下心来 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,主供电VIN,主控制EN,单元控制,以及基准电压都正常,所以不是芯片问题,但是下管G级处于高电平保护状态,说明有以下几种情况:1.芯片本身保护也就是芯片有问题2、 3V5V输出的滤波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芯片保护不输出3、反馈电路的电阻脱落或者不良4、负载有过压或者过流。由于是5V的下管保护了,所以问题就出在5V的这一路,观察发现5V电感输出端只有一个圆柱状的有极性滤波电容,唐工取下后,换上个贴片式的330贴片电容,再测对地阻值,不短路了,上电测试待机电流也恢复到0.002,按开关,电流一路上扬,ACERLOGO映入眼帘,装机收工!附上维修的过程记录图片

ACER ASPIRE 4750 UMA-DISCRETE JE40-HR REV -1.pdf

网友:
编辑帖子有时候真的比修机器还麻烦,但是为了分享给更多的兄弟们,让大家共同进步,还是要坚持发帖子!

网友:
看着容易实际分析很重要啊

网友:
Dell的这种机器好像是通病 前几天修了一台不触发的  没待机 电流没你这么高  也是换那个电容

网友:
电容短路故障可以用烧鸡法

网友:
楼主技术真是厉害    分析也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