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6开闪光灯照相黑图维修记录

楼主(2017-03-06):
接到一台小6开闪光灯照相是黑图,在强光环境下,有图像但是非常暗,首先排查手电筒,正常打开无异常,后多次观察发现,没有多次曝光,正常的使能信号来说,至少有两次以上闪灭才算正常,找到问题所在了,看下图纸然后可以开干了,先挖槽,然后埋线,最后补油,弄好以后试机交单。附图如下。不会排版,各位看官见谅。赚个分来花,板砖轻砸。

网友A:
没有具体的维修过程啊  小白会看不懂的

网友B:
挖槽埋线?板层断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挖槽埋线?板层断线?

嗯,查使能型号,E3,然后摘芯片测阻值无穷大,所以判定内断,然后挖槽埋线补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具体的维修过程啊  小白会看不懂的

查使能型号,E3,然后摘芯片测阻值无穷大,所以判定内断,然后挖槽埋线补油。

网友C:
6的断线出现的地方越来越多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6的断线出现的地方越来越多啊

不是通病维修,手机店送来的,具体没说,我怀疑是摔过的机器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不是通病维修,手机店送来的,具体没说,我怀疑是摔过的机器。

但是6出现断线的问题频率太高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但是6出现断线的问题频率太高了啊

不知道哦,就那几个通病断线的还是常见的,稀奇古怪的应该也不是很多的吧,修的少,也没注意到。

网友:
在A8旁边啊,这个需要手工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