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年菜鸟 七彩虹 g41 d3 无码 不跑码维修

楼主(2017-03-06):
1、型号如图
2、上电测试诊断卡无码
3、据供电,时钟,复位先后,先修供电,先后测得a:CPU电压0V
b:总线供电0.53V
c:桥供电0.54V
d:内存供电0.54V
4:总结:全板供电低,CPU无供电,作无供电维修。根据INTEL时序,SB先产生SLP_S4开启内存供电,所以先修内存供电。
5:检视主板,内存供电主要部件为RT8210A Q701 Q702附图
6:测试场管Q701 702无损坏
7:检测RT8210A工作条件:1脚11.79正常。5脚12.03正常。7脚0.95正常。2脚0.54  4脚0V
8:RT8210A工作条件都正常,上管输出却只有0.54V ,判定RT8210A损坏。平时拆的8脚芯片还蛮多,从里面翻了个一样型号的装上。
9:通电测试,诊断卡顺利跑码,维修结束。

网友:
时序思路清晰明了。供电问题不难解决。

网友:
内存供电还是好修的

网友A:
供电好修,发帖不易,加分。抱歉,最后一分

网友:
思路清晰,内存供电易修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供电好修,发帖不易,加分。抱歉,最后一分

没怎么发过帖,水平有限,见谅,大家一起努力!!!现在有块技嘉跑CE的在修,供电,时钟,复位都正常,这个可能难搞一点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怎么发过帖,水平有限,见谅,大家一起努力!!!现在有块技嘉跑CE的在修,供电,时钟,复位都正常,这 ...

跑CE,应该和内存有关。查查内存供电 负载供电 时钟 复位 SPD SMBUS 刷BIOS基本上就是这些了

网友C:
小儿科的故障,给我就是秒杀,修好多片了

网友:
时序思路清晰明了。内存供电还是比较好秒的

网友:
显卡维修中遇到最多的就是这类显存供电芯片损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小儿科的故障,给我就是秒杀,修好多片了

大家都是从小白过来的。

网友D:
按照时序来修就肯定错不了,给楼主加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按照时序来修就肯定错不了,给楼主加分!

感谢版主!我会一步一个脚印,发好每一个贴,每天进步一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谢版主!我会一步一个脚印,发好每一个贴,每天进步一点。

客气,鼓励你们发帖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我在显卡上找到了,料板上全没有,,,

网友:
内存电压先出

网友:
最喜欢修供电了,要是供电正常不跑吗我就不会修了

网友:
楼主的供电维修思路借鉴了啊,感觉小白要学的东西太多了!(感觉楼主的芯片配件真多,羡慕!!!)

网友:
要嘛給我我也修不好...

网友:
内存供电8脚芯片坏的也不少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