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Q118上电0.24掉电

楼主(2017-03-06):
待机没3v,5v。触发后0.24,瞬间掉电,再开就开不起来了。要拔掉电再插才能触发。触发后发现除了3v5v有之外,其他电感都没电。3v没传换过去。强行拉过去除了电流上去之外还是没其他电压。求解,该修哪里。

网友:
0.24应该只有CPU供电没有

网友:
昨天下午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,报价200元不修走了,客户不会是到你那了吧,换掉PC228就行了

网友:
那就先查二级电压的开启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