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70开机半小时准时掉电

楼主(2017-03-06):
机型:联想Y570独显
主板:LA-6882P
故障:开机无显,二修,之前故障为半小时掉电

客户送过来时说明了,在别处维修过,之前的故障是半小时掉电。看主板维修的痕迹,BIOS动过,EC动过。

上电,能触发,触发至0.30,一会儿掉电,测量除CPU供电外,其他供电均已出。

VR__ON已出,CPU供电芯片95831.硬骨头。去掉24脚电阻,CPU供电能出。

一点点量,发现PCH_POK未出,此信号来自EC,量阻值,发现情况,二极体值为3,显然偏低,去掉R993,发现EC一端的问题,换掉EC KB930,触发亮机。

果然,裸板情况下测试半小时准时掉电。之前碰到过几例半小时掉电的情况,都是通过刷原厂BIOS解决。而这块板,刷了N个BIOS,包括论坛上有人刷了解决Y470的BIOS,上去均掉电。

考虑到是半小时准时掉电,思路上已经排除散热温控之类的因素。换过25M晶振无效。判断问题只应在南桥上,HM65的南桥,换之再测,半个小时过去,没有再出现掉电情况。

这例故障,实际是南桥不良引起,加焊无效,只能更换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Dell Mh65的南桥  一小时准时掉电  插电待机偏高  摸南桥发烫  但是可以亮机  先修待机0.1  发现二级电压提前出来 修好后 待机0.002  以为好了  装机测试还是一小时左右掉电   怀疑南桥不良  想换  报价 客户不修  郁闷了报价230  客户说超过一百块就不修  说可以亮机 估计是哪里松动了  死活不修

网友:
我今天也碰到一台联想Y470,板号LA-6881P,一样的问题,开机半小时掉电,刷BIOS,改用集成显卡都无效,应该也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准时掉电的不是很好修!楼主技术不错

网友(2019-03-22):
桥问题的多是开不起     bios引起掉电的多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一个Y470和你的故障一样,换桥解决的

网友:
半小时掉电 第一想到的是ME 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