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飞的维修日记

楼主(2017-03-06):
17年2月14日
今天接到一台新疆同行发来的6P,标注了:之前维修过触摸,现在不开机。
拆机,接上可调电源,一按开机,电流直接定在了50MA。按经验,这个电流一般是CPU或者是i2C总线问题。
于是一个个测量i2C总线的电阻电压,其他都正常,当测到R2421的1PIN时发现只有0.3V。查看点位图发现这路电压只去了黑白触摸,考虑到这个6P维修过触摸,于是果断拆下黑触摸,再次测量发现这路i2C的1.8V正常了。更换一个黑触摸,顺带飞上M1,故障解决。
50MA的话,测量一下i2C吧!附带一张i2C电阻的照片,6P的。

网友:
下次图文并茂,维修流程清楚些,给你加分

网友:
哥们维修又交给我一个思路。。感谢了

网友(2017-04-08):
飞哥,不错,东西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