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飞的维修日记

楼主(2017-03-06):
17年2月15日
今天接了一个iPad mini2扩容的,和客户沟通好,备份好资料,说好时间,1个半小时左右。
拆机啥的过程不说了,拆下原来的硬盘,写上新硬盘的资料,刷机,咦!?不联机?又反复插了几次数据线,*脏话*,还是不联机!!是线坏了?接上自己的手机,联机了,线是好的啊!!把mini2接上可调电源,一按开机,电流一下子跳到了400多毫安,很明显,短路了!一般这样的电流就是1.8V或者3V短路了。
于是测量硬盘供电的3V,有阻值。量1.8V,0.000。好吧,1.8V短路了,用点位图点取所有这一路1.8V相连的元器件,熏上松香,可调电源调到1.8V,烧鸡!烧了半天都烧不出来!!!于是用电池做的烧鸡工具继续烧,*脏话*!还是烧不出来!!!这时候时间都超过1个半小时了,客户又在催!内心的OS你们懂的!!!
只好拼人品了!一个个的扣相连电容!先从硬盘周围开始,扣阿扣,扣到第3个,终于1.8不短了!尼玛,又是一个电容引起的血案!!!
再次装上硬盘,刷机过了,还原资料,装机……只是时间已经2个多小时了
扩容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了,一些质量不好的电容,很容易在高温下就内爆了!烧鸡也烧不出来,这个时候,就看大家的RP了!祝大家好运,鸡年多修好机!
最后附上罪魁祸首的电容,鼠标指的就是。

网友A:
前天遇到过6s升64g,拆下硬盘3v供电有时接地有时正常,拆了硬盘周围的3v滤波电容就正常了。。。吓了一跳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前天遇到过6s升64g,拆下硬盘3v供电有时接地有时正常,拆了硬盘周围的3v滤波电容就正常了。。。吓了一跳

相信自己的手工,淡定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相信自己的手工,淡定!

是的,真要相信自己的手工,长年累月积累起来的经验,怎么可能遇到一张板子就突然变了呢?

网友:
是的,绝对的相信自己的手工

网友:
是不是拆的时候电容松动   有歪的导致连锡啊

网友:
这个修得也是太累了吧。

网友C:
楼主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字?

网友:
满满的都是惊吓,能不能让人好好赚钱了!!

网友D:
楼主你是专修苹果手机吗,生意真好。现在电脑维修市场不行了都要向手机方面发展

网友:
修主板有时候玩的就是心跳呀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字?

蓝瑞图纸····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你是专修苹果手机吗,生意真好。现在电脑维修市场不行了都要向手机方面发展

是的   我是只修苹果手机     手机也不知道还能修多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