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飞的维修日记---今天是见鬼了?!

楼主(2017-03-06):
2017年2月25日
今天接到一个充不了电的6p。不连机也不充电,测量有从USB过来的5V,于是短接Q1701秒杀。然后就一直放着充电,直到充到了40%几。我一看已经能充电了就开始测试所有功能,OK,一切正常!准备打螺丝装机。
谁知道装完机之后懵逼了,一开机……*脏话*!阴阳屏了!!!应该是排线没扣好吧,拆开重新扣了几遍,还是一样的,好吧,真是阴阳屏了!只好继续修了,拆出主板看了看,额……又是UMT,好吧,心里的怨念少了许多……这都是命阿!
首先测量了一下显示座子的阻值,确认了背光升压到座子之间的通道是通的,接着屏测量了一下2路背光升压的测试点,发现U1508确实没有升压,于是拆下它打底脚阻值,结果发现A1脚的i2C到CPU没阻值,看了看点位图,发现A1脚在指纹座子旁边还有个测试点,指纹座子旁边还有个没装的FL电感位置,都是和A1相通的,却都没有阻值!难道……CPU虚焊了!!! 再看看还有3个相连的,充电IC,铃声放大IC,震动IC。 拆下充电IC测量一下i2C脚,发现有400多的阻值,松了口气,心想这UMT的板子也太*脏话*容易断线了吧!
只好从充电IC飞线到背光A1脚了。 把中间的线处理好后,测量了一下背光A1,有阻值了。接着装上背光IC和充电IC。 开机测试了一下,背光正常了。 于是补上屏蔽罩 从此这台6P多了一条时尚的肩带测试所有功能后再小心翼翼的装机 等等,你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?NO!!!装完发现振动特别微弱,重装次未果,更换震动器解决了。心情沉重啊!这机器修的太曲折了,这都不好报价了。来吧各位,也说说你们最曲折的故事吧!

网友A:
我前天修6p触摸,测试距离感应没了,小问题短接3v供电电感。第二天过来说前后不照相,有短接了2.8v供电管,测试尼玛又没指纹了。重装指纹1.8供电管。测试指纹正常又没wifi了,有重装了Wi-Fi模块。真是见鬼了不是umt的主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前天修6p触摸,测试距离感应没了,小问题短接3v供电电感。第二天过来说前后不照相,有短接了2.8v供电管, ...

用的什么风枪?

网友B:
自己打断螺丝孔了吧,哈哈

网友:
楼主好技术,感谢分享经验

网友C:
期待你再次发帖,给你加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己打断螺丝孔了吧,哈哈

螺丝柱没打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期待你再次发帖,给你加分

谢谢你的支持!

网友:
维修主板确实要注意方方面面

网友:
你是想找下心里平衡吧   满足下你   刚修个笔记本  亏了两百多  修好之后没有贴签   被人钻了空子   U和内存被人换掉了

网友:
修个R4E自己疏忽没贴标签,后来人拿个坏的R4E过来理赔,亏了300,加分给楼主安慰。

网友:
UMT的板子还是真操蛋!!

网友:
维修不易,且修且珍惜

网友:
这个。。真是UMT那就正常了。

网友D:
楼主用的是什么格式位图,用什么软件打开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用的是什么格式位图,用什么软件打开的

蓝瑞的·······

网友:
螺丝孔断的几率大

网友(2017-04-08):
引用 网友A:
我前天修6p触摸,测试距离感应没了,小问题短接3v供电电感。第二天过来说前后不照相,有短接了2.8v供电管, ...

史上最曲折的一次修机!!!

网友(2017-05-08):
常在河边走,哪有不湿鞋?夜路走多了,总会碰到鬼的,我就经常碰到鬼,别介

网友:
多重故障楼主都修的这么6,老司机啊,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