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只整流管击穿引发的“血案”

楼主(2017-03-06):
主角:鑫谷电源
病因:不通电

诊断过程:隔壁老高送来一个很新的电源,说是给客户只换上几天就烧了,因为是存货,也没售后了,就顺手给我了。说我修修看

拿到手,分量不是很重,先加电测量,连5VSB也没有。拆开一看,保险管都炸了。

看来是前级或后级有短路的情况。先量大电容两端,没300V。咦,又拣到死鱼了?再量那四个整流二级管,有三个是好的,只有一个坏了,被击穿了

先从料板上拆一个好的管子换上。再量主开关管和辅助开关管,没有短路。为以防万一,先在保险管两端接一个100W的灯泡做负载,然后加电,灯泡一亮即灭,看来后级不短路了。

把灯泡焊下,然后找了个250V 5A的保险管连上,再加电,用万用表量绿线已经有5V,再量紫线5VSB也已经有5V正常。用镊子短接绿线到地,风扇呼呼转了。量各路电压已经正常。至此电源修复完毕。
  很简单的故障,有分的给加点分,万分感谢.......

网友A:
想想俢电源都有点后怕了

网友B:
有些电源即使修好了,也不稳定,搞不好连主板硬盘一起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想想俢电源都有点后怕了

胆大心细,没什么可怕的.呵呵.

网友D:
我不知道这个电源再你们那边是收多少钱的?就是这个电源新的你们那边卖多少钱啊 楼主?我这边这个电源不便宜啊 没有优势 我进过这个电源一箱 今天最后一个被我装机装出去了 其实电源这个东西 我要是装了好朋友 或者客户是游戏的客户的话 我都是航嘉的了 不选这样的牌子 因为我觉得电源不稳定很爱出问题 搞不好主板都报废了

网友:
看客户怎么用了,如果只是上上网看看电影的用户,电源差点没关系,要是玩游戏的,那得配好点的电源。

网友E:
这种情况不是很多这次算是与巧了。

网友F:
水货电源,看这做工我就没有想修的欲望了

网友G:
楼主的运气真好........

网友:
其实应该换一对才保险  当然你能用久的话也就无所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不知道这个电源再你们那边是收多少钱的?就是这个电源新的你们那边卖多少钱啊 楼主?我这边这个电源不便 ...

不是大功率电源谁高兴去修啊
除非是很新的  那倒可以搞搞
我很喜欢航嘉,真的很少看见坏的,长城的虽然份量很重看起来用料足,但坏的真是多的
最常见的就是大电容漏液鼓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想俢电源都有点后怕了

难道也是被炸锅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些电源即使修好了,也不稳定,搞不好连主板硬盘一起烧

估计楼主也是纯属练练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胆大心细,没什么可怕的.呵呵.

炸的 声音 还是很可怕的

网友:
除非是练手,山寨的,小功率的电源一般不搞。另外,楼主都说炸保险了,还没处理好之前,为啥还能测大电容电压呢?不解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我不知道这个电源再你们那边是收多少钱的?就是这个电源新的你们那边卖多少钱啊 楼主?我这边这个电源不便 ...

估计是价格因数 影响啊

人家杂牌才卖50 你哈牌子 航嘉 最低得120 一对比 好多人就嫌贵了
没办法的事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种情况不是很多这次算是与巧了。

估计高压冲击造成的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水货电源,看这做工我就没有想修的欲望了

杂牌不是还可以练练手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的运气真好........

楼主也是高手的 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

网友:
你少说了一句 ,桥对 一个二极管穿了 。应该灯泡全亮 。你咋不说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水货电源,看这做工我就没有想修的欲望了

闲着没事的时候修一修还可以............

网友G:
楼主换的的二极管是几安的?何型号?

网友I:
就怕bong的一下,吓死人了

网友J:
看在成色新的份上,修修当新电源卖也好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杂牌不是还可以练练手的呢

那你就错了,杂牌电源练手这个思想不可以有,因为它省略了很多功能跟零件,就跟读书一样,好学生才是学习的榜样,那些专门想着偷工减料的,不能效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闲着没事的时候修一修还可以............

是的 没事 可以练练手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楼主换的的二极管是几安的?何型号?

这个 复合二极管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就怕bong的一下,吓死人了

这个 应该正常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看在成色新的份上,修修当新电源卖也好

可以呀 坏了在修 新的 挣钱多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那你就错了,杂牌电源练手这个思想不可以有,因为它省略了很多功能跟零件,就跟读书一样,好学生才是学习 ...

哦 是这样 多谢指点

网友D:
引用 网友H:
估计是价格因数 影响啊

人家杂牌才卖50 你哈牌子 航嘉 最低得120 一对比 好多人就嫌贵了

那你那边这个电源是卖多少钱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那你那边这个电源是卖多少钱?

按杂牌进价45 按都卖80 有人也卖120的呢

网友K:
个人认为 只有350W 以上的电源才有维修价值

网友L:
修电源,我被吓惨了,炸得我受惊吓过度。被吓了好多次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这个 复合二极管吗

就是感觉二极管可能也缩水了............

网友G:
引用 网友L:
修电源,我被吓惨了,炸得我受惊吓过度。被吓了好多次了

建议以后再修别忘串灯大法.............

网友M:
引用 网友F:
那你就错了,杂牌电源练手这个思想不可以有,因为它省略了很多功能跟零件,就跟读书一样,好学生才是学习 ...

杂牌练手主要是便宜!,新手没修好,也可以随手拆散做备件,当修5、6个后有了经验就要修一些好的电源了,比较差的电源就直接当备件用就是

网友M:
引用 网友H:
按杂牌进价45 按都卖80 有人也卖120的呢

我的天!杂牌也能卖出这么高的价钱,我这里杂牌大概卖6、70元,缩水的长城卖100左右(什么长城网星类),长城300P4标准类130,航X的贵10元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个人认为 只有350W 以上的电源才有维修价值

价值 都是相对的
感觉对于按这样的新手 杂牌电源也可以积累经验 学习提高的价值

网友H:
引用 网友L:
修电源,我被吓惨了,炸得我受惊吓过度。被吓了好多次了

还是得时刻牢记 串灯大法
一般可以避免 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就是感觉二极管可能也缩水了............

看来 现在什么东西 质量 都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建议以后再修别忘串灯大法.............

串灯大法...........  按都时刻牢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杂牌练手主要是便宜!,新手没修好,也可以随手拆散做备件,当修5、6个后有了经验就要修一些好的电源了, ...

哦 是这样的 多谢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我的天!杂牌也能卖出这么高的价钱,我这里杂牌大概卖6、70元,缩水的长城卖100左右(什么长城网星类), ...

这世道 什么事情 都有的
是真的 按的同行就卖120啊

网友:
整流管最好全部换新

网友L:
引用 网友H:
还是得时刻牢记 串灯大法
一般可以避免 炸的

是的,说的是,就是我太懒,就是想走捷径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是的,说的是,就是我太懒,就是想走捷径

看来 得时刻 牢记传灯大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想俢电源都有点后怕了

你没看到灯泡加护罩的,那个更害怕。我也很害怕,没负载真爆炸啊,相当的吓人啊。

网友:
这个是电脑电源还有4个二级管做整流桥真是能省,这个是12V监控电源常用的配置

网友:
好在只烧了一只二极管。

网友:
楼主的运气真好

网友:
电源很少修了 整流桥这种的显示器上也不多

网友:
修短路的很危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