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飞的维修日记---一个我想掰断它的5S修复记!

楼主(2017-03-06):
2017年2月28
今天还接到一个不开机的5s,说是一年前进过水,现在充电充坏了。还被隔壁同行修过了。
先拆出主板看了看,发现U2和大音频U21都是用松香粘上去的。一看大音频下面空点全掉光,周围还掉了2个必要的大电容,有用的点还掉了好几个,估计是隔壁老王一看掉这么多点就直接放弃了。忘记拍照了。
补上掉点,换个大音频和U2,用电源开机了,但用电池进系统就会提示温度过高,于是断开了电池温度检测的保险电感,还是一样。考虑U2也会导致温度过高报警,于是再换了一个U2还是依旧!排除其他外围电路问题后,换了个主电源好了。最后记得把温度检测保险电感补回去或者短接,否则无法用电池开机哦。
接着测试所有功能,发现无法录音,前后摄像都不能录音,打电话无送话,开扬声器有送话。看这问题还是出在大音频啊,于是又换个一个大音频,但涛声依旧。只好拆下大音频打一遍阻值,结果发现有一个脚我没有看到断了所以没飞线。大家飞完线一定要再检查检查啊,还有测量测量有没有飞好。飞上,打完底脚发现阻值都是正常的。再测量一下那几路送话的耦合电容到底脚的通道,都是通的呀,难道还是大音频本身的问题?再更换一个大音频测试还是没有录音。想到小音频也有i2S总线,也有可能它有问题了呢,拆下打了一遍底脚,于是更换了一个小音频后再测试,一切正常了。
打电话让客户过来取机,拿回去后第二天就来了,说耳机听歌只有一边有声音,信号还不怎么稳定。
当我测试的时候发现他的耳机一边是坏了。我用自己的耳机听歌正常,录音和录像声音都正常,但是发现用耳机打电话时无送话还听不到对方讲话。先软后硬,还原了一下所有设置还是涛声依旧,于是换了个尾插试试,一切都正常了。。拆下他的尾插一看,耳机孔附近都烧黑了!!!!原来这还是最初的故障造成的,充电烧坏的!难怪信号也不怎么好呢!因为尾插上有接收信号的天线。。。至此 ,终于功德圆满!
其实我还省略了一些细节,因为太蛋疼了!!!各位兄弟们,多多注意身体吧!遇到太蛋疼的机器就退了吧,特别是恶心的二修,三修,太磨人了。

有兴趣一起交流的可以加我  135514098

网友:
这种别人店放弃的,可以多收些钱

网友:
真是一波三折呀,楼主的耐心值得我们学习

网友:
这花的时间也太久了吧,这样的机器想想就头疼,楼主真有耐性

网友:
大神啊我焊接都不行

网友:
心细,早就不耐烦了

网友:
这个机子也是够曲折的。。要是我直接放弃了

网友:
5S现在没多少维修价值了,二手的就几百块钱,报不上价的

网友:
苹果修得好溜,好技术,

网友(2017-06-05):
恶心的二修,三修,太磨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