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5VD不充电,充电灯亮但不充电,已修好

楼主(2017-03-06):
华硕K45VD,板号LA-8224P.REV1.0,
   客户刚拿来时是不充电,充电灯也不亮,换了个充电芯片后充电灯能亮了但还是不充电,电流0.00充电灯是亮的,论坛里查了下无果,看来只能自己查了,
测芯片 BQ24725R  测得 1脚 ACN 19.5V 。2脚ACP 19.5V.  3脚 CMSRC 19.5V.  4 ACDRV 19.5v  .   5 ACOK 3.3V. 6 ACDET 2.78v . 7 IOUT  0V .  8脚 SDA 3.3v  . 9 脚SCL  3.3V  .10脚  ILIM   1.5V    . 11J脚 BATDRV 10.15V  . 12脚SRP  10.15V.  13脚SRN 10.15V. 15脚  LODRV  0V . 16脚 REGN  5.9V  .17脚 BTST 11.8V  .18脚 HIDRV 10.15v   19脚 DHASE 10.15V. 20 VCC 19.5v,看上去满正常的,又跑去量了下电池接口的7脚(在接上电池后3.3伏被拉低到0.03几)很正常,到这里也没思路了,无奈之下找了台一样的机子(也是刚好手上有一台一样的机子)把板拆出来量充电芯片各脚的电压进行对比了下,发现问题了,
一、好的板子17脚的升压电压是17.9V坏板只有11.8V,
二、好的板子4脚25V坏板只有19.5V,
然后就开始修这2个脚外围电路,我先是更换了17脚的升压二级管和电容无果后,接着查4脚的外围电路,首先就更换了共公点的第一个管子PQ101换好后通电充电电流上去了1.6几安可以充了 在量4脚电压25V
看来是因为4脚的电压不够所以条件不满足所以充电芯片没工作起来.

网友:
4脚必须要比3脚高6V左右

网友:
CMSRC 赵老师讲了很多次

网友:
PQ101坏了电压过不去了

网友:
还是充电管子有问题啊?学习了啊

网友:
学习了,楼主分析的好

网友:
我修过一台什么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升压25伏,直接短接开机正常也充电呢,你这个算简单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