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神舟K650D 电池有电 但 自动开机

楼主(2017-03-07):
型号:神舟K6550D
版号:6-71-w6500-d03
故障:电池有电,但是会自动开机
下了图纸直接先测了下RTC电路,到桥都一直有电,无断线开路什么的。接着就顺着开关线查
开关信号是BPWRBTN#,这个信号名是啥也查不到的,只有倒着从ec查。
实测开关信号连到PR121,PR121另一端到PU4的第3脚。第6脚连到EC,第6脚不知为何会一直拉低电压造成通电就自动开机
没这个芯片,直接绕开第6脚,飞个线就可以解决自动开机的问题

网友:
成功就好,,,,,

网友:
成功就好,,,,,只看结果

网友:
能赚钱就是好技术,,赞

网友:
可以   你是切断的哪里?

网友:
简单明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可能是PU4有故障

网友:
感谢LZ正在修这个机器试了一下看来不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这种电路设计也是第一次看到,长见识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