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6plus经常性触摸失灵,乱跳,换屏无效,怎么解决

楼主(2017-03-07):
iphone6plus经常性触摸失灵,乱跳,换屏无效,怎么解决

网友:
告诉你 你也不敢干!所以别问 自己找个会修的师傅 直接干

网友:
这种故障常见是触摸芯片焊盘断线,如果你自己不能进行维修,请联系迅维快修店,联系QQ:2867126052

网友:
触摸ic断线 我的就是

网友:
这是通病了  芯片断线

网友:
如果你手工方面达不到标准,飞线,那么还是联系专业维修人员

网友:
不是有通病吗

网友:
6p 一般情况是主板断线 就搞黑触摸只能有几天 我可以完美解决哦

网友:
M1脚飞线,不会的话找迅维修吧。

网友:
副触摸IC的问题。

网友:
触摸芯片 有个焊点断线了、、、、、这是通病

网友:
手机要求手工很严格,建议你发去迅维快修吧。

网友:
修触摸就好了